华硕x550d白屏

楼主(2015-07-25):
一开始本子是没显示,按开关可以上电指示灯有亮,拆机先简后难,换个内存条后竟然可以显示,可在显示华硕图标前会白屏,进系统使用正常,然待机黑屏后在使用也是先白屏在桌面,这要查哪里或有什么方法去掉。

网友A:
怀疑屏供电不受控 建议先查下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屏供电不受控 建议先查下  祝你好运

没图纸没点位,不知道测哪。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先信号出来了,

网友:
你看一下屏供电的转换管是不是穿了?

网友:
你维修的时候是不是飞线了,,,,

网友:
屏供电信号不正常导致的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