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23pzqw 可以和51123代换

楼主(2015-07-25):
联想一体机c325 待机芯片代换成功

网友A:
51125肯定代不了rt8223,有些芯片代换完了需要摸下芯片发烫不?不然很快会返修回来啊,呵呵 ,比如DJ-代换51125,,很烫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5肯定代不了rt8223,有些芯片代换完了需要摸下芯片发烫不?不然很快会返修回来啊,呵呵 ,比如DJ-代换5 ...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1125肯定代不了rt8223,有些芯片代换完了需要摸下芯片发烫不?不然很快会返修回来啊,呵呵 ,比如DJ-代换5 ...

也许你代换的时候不行
维修没有那么肯定的事

也希望更多的会员来验证下

网友C:
联系B460上 TPS51125ATPS51123 试验通过,没问题。

网友:
RT8223和51123两者都可以互相代换的,因为因为两者芯片引脚定义完全一样~,我都换了N次了~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可以的 饼哥特意说过

网友D:
我代换了,,可以正常开机,,不过,论坛上面有个贴子说了待机过高.,,我的也是,待机0.10  还要改些小无件,,,应该有些机不能直接改

网友(2015-08-27):
引用 网友C:
联系B460上 TPS51125A 代TPS51123 试验通过,没问题。

51125代换51123你量过2个电感电压吗?装电池量量,是不是待机就有输出?待机 有没有变大?51123的18脚连接的是S5_ENABLE,这个脚是总开启,也就相当于13脚的EN,这个511125代换直接能出电压,但不受控于EC了,不信你验证下,拆了EC的BIOS看看还有没有3V和5V,如果有那就代表不受控于EC,,,这样用待机很快就会把电池的电耗完,不信你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你代换的时候不行
维修没有那么肯定的事

在待机芯片代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下开启脚,比如51123的18脚受控于S5_ENABLE,51125的开启是13脚,当你用51125代换的时候会发现电压会有输出,但是用电池一样会出3V和5V...待机放几天电池就耗完了电,呵呵,当然用51123就不会出3V和5V,B460机器比较常见的,51125代换可以开机但有弊端,电池损耗过快。。

网友:
有芯片尽量用原装吧

网友:
谢谢分享,引脚功能都一样且位置一样的话 估计应该是可以换的  不过谢谢你的分享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1125肯定代不了rt8223,有些芯片代换完了需要摸下芯片发烫不?不然很快会返修回来啊,呵呵 ,比如DJ-代换5 ...

哈哈 我教你怎么代换  吧13  14短接就不烫了 记得断开14的附属零件哦  8205 51125 51123 8223 up6182等等等等还有呢 都可以代换  只不过有些要稍微改动一下

网友:
没换过,我基本都用同型号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代换了,,可以正常开机,,不过,论坛上面有个贴子说了待机过高.,,我的也是,待机0.10  还要 ...

是SKIP的 设置问题  13  14直接短接就搞定  不过先断开14 的电阻

网友:
想代换 看PDF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我教你怎么代换  吧13  14短接就不烫了 记得断开14的附属零件哦  8205 51125 51123 8223 up6182等等 ...

恩,是啊,有的芯片手头没货,只好代换啊。不过,有时候,代换过后发现芯片是能用,就是有点发热,下次按照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恩,楼主,说的代换,我也换过。

网友:
多谢多谢,谢谢所有诸位,我今天接到一个v3-471g,怎么修待机都高,原来是被别人换错了芯片,我还以为可以代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