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70 笔记本 键盘个别键不好用

楼主(2015-07-25):
有z c v m enter *这几个键好用,其他都好用,客户说昨天还好好的,没有摔,没有进水,想发个键盘试试,怕不是键盘的问题,跪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有z c v m enter *这几个键不好用

网友:
键盘外接正常

网友A:
可以简单测下 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简单测下 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

谢谢,是一样的才对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是一样的才对是吗

主板的键盘接口有4个对地是短路的对不对

网友C:
首先测试键盘接口的阻值,如果一样,估计就是啊键盘的问题,发个键盘测测,如果还不行,估计就是ec的问题了

网友:
代换看看是最简单的

网友:
笔记本键盘个别按键不好用,百分之80是键盘问题,除非个别机型有通病主板才会导致键盘问题,建议楼主先换键盘,

网友:
键盘外接肯定正常啊?1这跟键盘控制器没关系啊!

网友:
多半是键盘问题

网友D:
当然你要专门的键盘测试工具就好办了啊!没有的话,你就量键盘接口对地阻值,EC可能性不是很大。建议最好代换键盘测下!

网友:
更换一个键盘试一试

网友:
看是不是键盘坏了

网友:
键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没摔没进水也会坏啊。又不是说这有这样才会坏。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键盘的问题,如果说全部都不能用,就可能是EC的问题。

网友:
十成键盘坏的,就不知道板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测试键盘接口的阻值,如果一样,估计就是啊键盘的问题,发个键盘测测,如果还不行,估计就是ec的问题了 ...

有4个对地为零欧姆,图纸上我看有两个接地

网友:
这用纠结吗?9成都是键盘坏啦,换过后故障一样才查主板呀。一个键盘也订货又不是小红帽的,也就是几十块的事,怕这怕那就别修了。

网友:
个别键不好用不是换键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你要专门的键盘测试工具就好办了啊!没有的话,你就量键盘接口对地阻值,EC可能性不是很大。建议最好代 ...

谢谢,重装键盘好使了一回,就又不行了,图纸上两个脚接地,实际测量是4个脚接地挨着,准备先发个键盘试试谢谢

网友:
就是键盘坏了呀,直接换了保证好

网友:
应该是键盘问题

网友:
如果有电路图的话 看看键盘接口 信号名字一样的 对地值就一样的 不一样就是板上的问题了

网友:
键盘坏了

网友:
最好先测下键盘接口的阻值,无异常就是键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