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0 开机显示一会又死机

楼主(2015-07-25):
开机显示刚进系统蓝屏又重启刚进系统蓝屏又重启,重装系统也装不到一半就死机重启!

补充内容 (2015-7-28 11:05):
最后换了导热管搞掂!

网友A:
主板有故障,你没有维修能力就交给专业人员维修。

网友:
拆机是必须的

先插拨内存。。硬盘线这些看一下

第三步。。把笔记本的硬盘插出来  单独用pe看能进到桌面不

如果能。。就把硬盘挂。。在台式机上装系统

第四步。。还不好。。就看人家专业人员。。跑电路图了。。测电压 电阻了

网友B:
首先IBM E40散热片就是个容易坏的件。其次就是换个内存试一下,还有就是怀疑显卡了。看看会不会是装显卡驱动就蓝屏重启,卸载了显卡驱动试试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C:
应该硬盘有问题,你的第一张图片我没看清楚,我要看看代码。

网友:
硬盘 或者内存换了  我只能想到这些

网友:
7B是硬盘方面的问题

网友:
果断换硬盘

网友:
硬盘模式设置对了吗

网友:
硬盘有没有坏道   没有的话 就是硬盘模式设置不正确

网友:
先换内存,不行再换硬盘,硬盘模式改一下

网友D:
先把硬盘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故障,你没有维修能力就交给专业人员维修。

顶你,不过这个应该是学徒,学徒就这水平,你能要求多高

网友E:
1:进微系统看蓝不蓝
2:看BIOS的SATA是不是IDE
3:测一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4:换内存条条看看
排除一下“硬盘,内存,BIOS,最后才到显卡”

网友F:
进BIOS先改下硬盘模式试试

网友G:
显卡问题,加焊一下就好了。。。修过几台。。。

网友:
通病显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故障,你没有维修能力就交给专业人员维修。

学徒的应该看的到蓝屏代码吧,代码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这个也不明白,那只能交给专业人员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故障,你没有维修能力就交给专业人员维修。

说的就是。不然也不用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徒的应该看的到蓝屏代码吧,代码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这个也不明白,那只能交给专业人员来维修。

所以才请教你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问题,加焊一下就好了。。。修过几台。。。

那我试试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进微系统看蓝不蓝
2:看BIOS的SATA是不是IDE
3:测一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好的。。。感激!

网友:
换了硬盘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硬盘扫一下吧

扫了无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硬盘有问题,你的第一张图片我没看清楚,我要看看代码。

客人装系统一半死机,现在只要是用一会死机

网友:
CPU 换换试试看

网友:
。。。可能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BIOS先改下硬盘模式试试

好的。。。。。。

网友H:
不知你是自己干还是在打工,多问问旁边的同事,师傅。在这问各有各的理,也可以说是刷回复赚积分。这种问题有很多方面,要慢慢排除,基本你先排查,然后就是专业的E40通病了。

网友:
百度上下个蓝屏代码,很方便的

网友:
报错代码是不是7B  7B一般就是系统 硬盘 硬盘模式 这几个问题比较多 有时内存也会出现这问题   你看行啊硬盘模式对不对 如果是IDE模式的 装XP肯定不会蓝屏 WIN7就蓝

网友:
内存  硬盘换一下试试,在bios里更改一下硬盘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你是自己干还是在打工,多问问旁边的同事,师傅。在这问各有各的理,也可以说是刷回复赚积分。这种问题 ...

还是你说有理!

网友:
蓝屏一般就会是显卡跟内存

网友:
我知道请联系我

网友:
上次也是我也修过

网友:
这个是bios问题我刷了7个bios才刷好,不知道楼主是那款机器和上次修的差不多

网友:
7B是系统或硬盘

网友:
是不是进PE怎么也不掉,一装系统或一进显示就掉?

网友:
改下硬盘模式试试

网友:
侧硬盘没有?

网友:
这种情况真不一定什么坏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是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IBM E40散热片就是个容易坏的件。其次就是换个内存试一下,还有就是怀疑显卡了。看看会不会是装显卡驱 ...

还是你有经验!

网友:
7B显然是SATA设置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说明硬盘已经被换过,需重做系统

网友:
这个两年前就是维修界的通病了

网友:
这个机子导热管坏的多是通病来的

网友:
看到这样的故障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硬盘散热器,内存都有可能

网友:
报错代码是7B的话就改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加汉显卡看看

网友:
我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  一加就好

网友:
先换硬盘和内存  更换无效估计要换显卡了  这机器显卡是通病

网友:
做系统做一半就蓝屏的话就该查温度,E40这款机器导热管易坏

网友:
查硬盘,还有内存,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怎么问题就不好修了

网友:
通病散热片坏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