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开机 0.02 掉电

楼主(2015-07-25):
接客户一台联想G470 ,客户拿来时说开不了机,当时接可调电源开机,指示灯亮5秒就掉电,开机电流 0.02,就跟客户说是主板问题,要拆开修主板,就叫客户把机器开单留下,打发客户走了,马上就动手拆机,拆机的过程中发现键盘有明显的进水的痕迹,但主板上没有明显的进水痕迹,裸板开机也是0.02掉电,测试主板上的电感没有短路,待机有3 5 v,开机以后瞬间测量除了3  5 v 以外,其他一个电压都没出来,还有测量+5VALW TO +5VS 也没有出来 ,+3VALW TO +3 VS也没出来   ,还有在测亮Q110 和Q111 D  S 极只有12 的阻值 ,但把Q110  和Q111 拆下来测量又是好的,拆掉Q110和Q111 后测量主板上空的 D  S 极也没短路,于是 对照图纸发现R653 两端的电压不对,一端为 2.5 v, 另一端为2.3V ,对照图纸发现不对,R653 的一端应该是5.0V 才对,于是测量R653 的一端和+5VALW  不通,应该是断线了,于是飞线。再开机电流一路飙升,接屏久违的联想LOGO 出来了!

post_deleted

网友:
手头也有一台一样现象的G470,还在一边躺着,,,

网友:
简单明了 一针见血

网友:
分析得相当好

网友:
久违的联想logo,这句话好熟悉,,,

网友:
不错的啊啊啊啊

网友:
一般就是缺少B级电压

网友:
待机电流不是0.01A么

网友:
一条线一次过呀,学习学习

网友:
BIOS的片选脚有跳变

网友:
怎么不上图呢,看着不清楚

网友:
R653 图纸上没装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断线的很多

网友:
摸到点了修起来简单了,关键这个摸啊,没点水平还真不好摸哦

网友:
厉害厉害,如果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我也一台这样的故障,按照楼主的我测了一下电压,机子居然就可以用了,什么都没做,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只能先收钱了

网友:
有图片图纸吗?

网友:
看起来简单,修起来难啊

网友:
我们搞维修的就是细活,只能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查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
修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2022-05-17):
楼主最好上个主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