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笔记本开机白屏那里的故障?

楼主(2015-07-25):
外接显示器正常,以为屏坏了进了个新的屏换上还是白屏,高手能指点过以下哪里的故障吗

网友A:
屏供 电查一下有没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 电查一下有没有3.3v

主板上测吗

网友A:
嗯,如果你不会找,就拆测屏上的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如果你不会找,就拆测屏上的保险电阻

哦谢谢明天测下,电脑在店里,明天测了在联系

网友:
查屏接口的各种条件了,祝楼主好运

网友B:
屏线接口出测试呀,如果正常最好测一下屏那边的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C:
感觉应该是个小问题

网友D:
屏线  或者主板的屏接口处的供电 和信号没有满足

网友:
查屏供电信号啊啊

网友E:
没遇到过,进来看看大神们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 电查一下有没有3.3v

老大测了2脚1.9V3脚1.9V屏保险也是1.9V,该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接口出测试呀,如果正常最好测一下屏那边的屏供电正常不

屏上2脚和3脚都是1.9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是个小问题

但愿小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  或者主板的屏接口处的供电 和信号没有满足

屏上测的2脚3脚电压1.9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遇到过,进来看看大神们如何解决

我也头一次见这种故障

网友F:
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测一下4PIN是不是3.3V,是的话就直接把2 3 4PIN连一起就好了 ,修好了给我加分哈,呵呵

网友:
排线问题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测一下4PIN是不是3.3V,是的话就直接把2 3 4PIN连一起就好了 ,修好了给我加分哈,呵 ...

4脚是3.3V234连起来不会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4脚是3.3V234连起来不会烧吧

放心不会的

网友G:
老大确实可以显示了,这个问题是主板上什么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大确实可以显示了,这个问题是主板上什么坏了啊

这是快速修机,如果要真正修,得把2 3PIN的电压修出来。那样费时间,来钱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老大确实可以显示了,这个问题是主板上什么坏了啊

就加1分给我, 可怜的我啊

网友H:
白屏一般查屏供电是否有3.3V,有就是屏坏

网友I:
没有屏供电3.3V,上次遇到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加1分给我, 可怜的我啊

我只能加这些级别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只能加这些级别低啊

一共两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加1分给我, 可怜的我啊

老大这回找到坏的原件了一个小三极管还是MOS管坏了看不清型号烧的碳化了,是Q80他和Q79是一样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白屏一般查屏供电是否有3.3V,有就是屏坏

电压1.9V找到了是Q80一个三极管烧碳化了看不清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屏供电3.3V,上次遇到过。

是的电压1.9V

网友:
参考参考  谢谢

网友:
屏线  。。在不行就拉个3.3v给lcdvdd试试

网友:
不就是缺电压嘛 飞线3.3V就可以

网友:
查屏接口的+LCDVDD_CONN有没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