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苹果一体机的电源板吗

楼主(2015-07-25):
有一个型号为ADP-200DF B,有时无输出,有输出时使用正常,
另一个型号为OT8043输出的12V电压不稳,在10-12V之间跳动,

会修的联系

网友A:
苹果一体机的电源板有点难跑线,原件体积大,我修过初级短路的现象,期待高手接下吧

网友:
苹果只修过手机!

网友B:
直接更换主控IC的VCC旁路电容

网友C:
4楼很给力,支持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更换主控IC的VCC旁路电容

哪个电容是通病啊?

网友:
更换稳压管看看

网友E:
时输出时不输出,差不多就是那个大电容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更换主控IC的VCC旁路电容

发给你修吗?

网友F:
估计不好修,不多见....

网友G:
有个通病大电容   换了 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个通病大电容   换了 试试

可以详细说一说通病大电容的作用和位置吗?........谢谢.

网友H:
没修过,虽说电容不可靠。但总要排除故障呀,加油

网友I:
好喜欢这些土豪机,每摸一次似乎都会往下掉金粉——随便一修都能报个好价钱。楼主来这里就对了,大伙儿都来帮你把钱挣——自己先动手,从简单的修起,不行再发给别人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好喜欢这些土豪机,每摸一次似乎都会往下掉金粉——随便一修都能报个好价钱。楼主来这里就对了,大伙儿都来 ...

支持一下,修苹果的东东挣钱爽,但难修......

网友K:
主控IC可能性大,以前修很多电源板但不是苹果的,电压也是跳,就是主控IC,还有反馈电路,电容也可以换掉,.

网友K:
苹果没什么牛B 的,一样修.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直接更换主控IC的VCC旁路电容

可以说说那个电容嘛

网友:
下个点位图看看

网友:
不会是那个450V 大电容吧

网友:
电压不稳定多数是电容

网友H:
建议你接上负载(或假负载)再修。很多电源是有空载保护的,个别的还有空载烧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你接上负载(或假负载)再修。很多电源是有空载保护的,个别的还有空载烧毁的。

负载轻正常,重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更换主控IC的VCC旁路电容

主控IC旁边全部贴片电容都换了也一样

网友(2017-02-08):
这种故障先换电容不行在换ic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直接更换主控IC的VCC旁路电容

直接更换主控IC的VCC旁路电容
是不是 就是供电的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一体机的电源板有点难跑线,原件体积大,我修过初级短路的现象,期待高手接下吧

这个估计是多层板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4楼很给力,支持一个.........

是的 修手机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个电容是通病啊?

这个电源 板 好像一般修的少啊

网友:
楼主没有提供详细的细节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输出时不输出,差不多就是那个大电容咯

后级滤波的大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不好修,不多见....

是的 帖子都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详细说一说通病大电容的作用和位置吗?........谢谢.

是的 也像知道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修过,虽说电容不可靠。但总要排除故障呀,加油

要是楼主拍的 细节图看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喜欢这些土豪机,每摸一次似乎都会往下掉金粉——随便一修都能报个好价钱。楼主来这里就对了,大伙儿都来 ...

好喜欢这些土豪机,每摸一次似乎都会往下掉金粉
也不好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支持一下,修苹果的东东挣钱爽,但难修......

估计也是根据情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主控IC可能性大,以前修很多电源板但不是苹果的,电压也是跳,就是主控IC,还有反馈电路,电容也可以换掉,.

板子 不知道是谁代工的 估计主控IC都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K:
苹果没什么牛B 的,一样修.

一看就是个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可以说说那个电容嘛

估计 就是供电的滤波电解

网友:
电源板 也有点位图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直接更换主控IC的VCC旁路电容
是不是 就是供电的滤波

那个跟本不叫旁路电容,尽在误导别人。

网友M:
引用 网友N:
那个跟本不叫旁路电容,尽在误导别人。

哦 是这样 多谢指点

网友O:
先查主控芯片的型号。看资料。。上面说的vcc旁路电容应该就是辅助电源输入的滤波电解电容,就是辅助绕组出来然后整流滤波的那个电解电容。10V~12V在跳肯定是保护了。。这证明主芯片没坏。如果电解电容换了也是这样的话你就把输出带的负载全部断开看看电压稳不稳,有时候过载也会引起保护的

网友P:
电源板不是很贵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哦 是这样 多谢指点

二楼的回复明白的人都知道什么意思,不懂的小白就误导了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先查主控芯片的型号。看资料。。上面说的vcc旁路电容应该就是辅助电源输入的滤波电解电容,就是辅助绕组出 ...

这个够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电源板不是很贵呀

可能苹果的贵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二楼的回复明白的人都知道什么意思,不懂的小白就误导了别人。

哦 是这样的  多谢指点

网友Q:
这个电源板好像比较贵  几百块一个

网友R:
苹果的啊这个修好有的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直接更换主控IC的VCC旁路电容
是不是 就是供电的滤波

用来起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电源板好像比较贵  几百块一个

这么贵啊 苹果的东西就是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苹果的啊这个修好有的挣了

是的 估计得挣一笔

网友: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
苹果的随便一修都可以报个6..7百

网友(2017-03-11):
这个主控电容换了 也不好    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