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31b-a7不触发

楼主(2015-07-25):
开机摸几下晶震就可以跑码  ,晶震换过了故障依旧。求高人指点。

网友:
谐振电容换一下,桥加焊一下,不行只能换桥了

网友:
同意上以的说法

网友:
台机主板修修多少钱?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估计就可以了。。。。主板维修要看,我们同行一般30到50   换桥80

网友:
换晶震和谐振电容。  电阻、    没什么好玩的了。 干桥吧。

网友:
那你的主板  漏电啊   你手摸晶振 就触发  干谐振啊

网友:
多数要换南桥了

网友:
旱桥久可以了

网友:
谐振电容 不行换桥  建议丢了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一台故障现像一样的映泰的,换了晶振、谐振电容后还一样,但换了之后插上电要过一分钟,按开关才能开机。否则就是不触发。

网友:
查RTCVCC是否为3V,如为3V直接更换82801GB南桥

网友:
2楼说的在理:晶振,谐振电容,南桥

网友:
谐振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晶振起振不啊。。

网友:
只能是南桥了

网友:
干南桥。多半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