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1440触发0.02掉电

楼主(2015-07-25):
拿到板子量了一下没有3,5v就想到了这个板子的一个小通病风扇背面的一个电阻容易坏,果断先换了再说,还真是它引起的不触发现象,并附上拆板编程器备份的bios

n1440 dx.zip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个通病呢,下次我可要注意下了

网友:
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
是开启电压的吗

网友:
楼主讲讲原理吗,

网友:
好像是CPU管理芯片的那个脚。

网友:
多遇到几个通病修起来就爽了

网友:
大哥,我手上有一块,inter集成显卡的

网友A:
我的问题是不出cpu供电,供电芯片条件正常,开启,pg都有了,就是vid都是1.05v,isl6266a也换了。现在怀疑是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记住了

网友:
通病记住了,下次修这个快速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是不出cpu供电,供电芯片条件正常,开启,pg都有了,就是vid都是1.05v,isl6266a也换了。现在怀疑 ...

自举升压 电容电阻看 了 没有  芯片一般坏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举升压 电容电阻看 了 没有  芯片一般坏的少

都正常,示波器打了,瞬间有供电,直接掉下去了

网友:
这个电阻是干嘛用的

网友:
呵呵看来也是通病记住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很不错的,下次遇到注意点

网友:
又一通病,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EN 那条线上的电阻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