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M-26P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5-07-25):
       今修了一块同行送过来的V星G41M-26P主板,版本是5.0的,送过来是不跑码,试着刷bios后跑码了,现在是不过内存,跑D4,测量内存供电1,76V,偏高,没量出问题,更换过内存供电芯片np6103s8后,现在内存供电为1.6V,主板修的少,请各位同仁给分析一下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BIOS没有刷彻底  在刷个  对版本号的   不行就刷个低版本的   开始客户拿过来 一般像这样的放电即可 收费35

网友:
戳晶振试试   有好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