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装完系统重启分区丢失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5-07-25):
今天装一台机,我用的PE系统分区装完系统后,重启进入系统后发现C、D、E、F盘都不见了,500G的硬盘没有分区,然后我分区后装离开系统但是重新启动还是没有分区,我用快速分为4个盘分区,装好了系统没用一天又变成老样子了,请告诉我这是为什么,要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一个字  硬盘坏    硬盘MHDD跑跑看看健康值怎么样   要不硬盘加密了  要不硬盘坏  没有什么犹豫  干硬盘  反正现在硬盘便宜

网友:
网吧的机子??

网友:
首先第一步。。得知道这个硬盘用了 多少年了 因为知道了年龄就知道寿命了

第二步  必须 扫描坏道。。进入pe

网友:
估计硬盘挂了吧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 新硬盘就这样 换了硬盘好了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不是硬盘问题!是你有快速分区的原因,你手动分区就OK了。具体原因不知,期待大神给予解释!

网友:
我告诉你,换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是换硬盘好的,硬盘是新的,挂别的机子上可以,但挂这个机子上就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PE要更新了,以前出个这问题,我更新了PE就好了

网友:
换个PE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