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帮忙看一下这波形

楼主(2015-07-25):
联想E40,二修机,动过显卡,到手开机电流0.2几马上掉电,有3V5V,开机瞬间量到显卡有1V多,其他没有供电,波波打内存供电有波形,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下面两张是放大

网友A:
掉电后还能再开机吗?》还是要重插电才能开机?
看它是保护掉还是 掉电压 掉!

这波波不正常啊~````没见过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还能再开机吗?》还是要重插电才能开机?
看它是保护掉还是 掉电压 掉!

能开1两次,然后就要拔插才可以

网友A:
开了二次才不能开?

如果是保护的话只能开一次。你这能开2次才不行...不懂是不是保护了。

我认为先看有没有短路吧。如果没有的话把一修的显卡拆了再说!可能里面都不成样了

网友A:
错了。应该先测一下显卡供电有没有问题再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了二次才不能开?

如果是保护的话只能开一次。你这能开2次才不行...不懂是不是保护了。

好的,再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了二次才不能开?

如果是保护的话只能开一次。你这能开2次才不行...不懂是不是保护了。

如果每次都可以开呢?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了。应该先测一下显卡供电有没有问题再拆

如何判断,已经测到有显卡供电1.22V

网友:
我也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掉电后不能再次开首查温控。能每次开,电流一样的掉,排查供电、HWPG,多数为缺供电的掉电。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很牛B,是不是泰克?很清楚的图,还能没有杂波。流口水了!

网友:
两通道对比一下内存的开启和电感后端看哪个先掉

网友:
看这电流应该还是少电压,

网友:
完全不对啊。感觉还是桥的问题。摘了显卡看看把。看看是不是原现象

网友:
后继有短路。。。

网友:
换了PWM芯片和MOS管,一样0.2几掉电,波形这样了

网友B:
cpu供电那 你看看进水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那 你看看进水了没?

没有,但有修过痕迹

网友:
兄弟,你还有那东西,我没哦

网友C:
完全不对啊。感觉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不对啊。感觉还是桥的问题。

显卡已经取下,开机只有0.07了

网友D:
只有显卡供电,离内存有点远吧,查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显卡供电,离内存有点远吧,查别的吧

手上有一块板一样的,以前维修留下,显卡掉点了,可以开机,两块板各电感阻值没有太大差别,无从下手,内存供电条件满足,内存供电开机瞬间用万用表量没有任何反应,波波才可以量到,SUSON信号开机到掉电万用表都可以量到

网友E:
进电的二及管有问题你加个上去试试看偶尔正常开机掉电有时候不亮机跑1A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电的二及管有问题你加个上去试试看偶尔正常开机掉电有时候不亮机跑1A

隔离保护的二级管吗

网友:
后续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