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灯管测试工具DIY

楼主(2015-07-25):
    液晶灯管维修测试工具DIY
    准备工具:
1.PVC管一段,长度由你的高压条长度定,平时淘宝发灯管用的那种管子
2.高压条一个
3.103电阻一个
4.78L05(12V转5V)
5.发光二极管
6.导线
    原理示意图:
制作过程如图:
其实这个是我之前做的,现在摔了一下,可能里面松动了,让我拆了通电测试结果又好了,反正都拆开了,就趁此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拆装图在下面大家慢慢欣赏

最后就是成品图外观,非常方便好用,大家动手制作吧
加个开关,非常方便

网友:
虽然说搞的 不是很好看 不过动手能力强  又给自己省掉了 几十块钱  一个测试的1来块 加运费10元就是  2  3十元了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动手能力和理论好强大啊,惭愧是我都没修过液晶

网友:
很多年前在深圳学理论的时候做过这个玩意。。。

网友:
動手能力不錯,這裡的LED發光二極管應該指示高壓條ON信號工作高低電平状态。

网友:
动手能力强,我还是用买的简易的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但是繁琐了,很多年的玩过,,不过还可以,,,,,,,,,,,

网友A:
搞的有点繁琐了,开启信号直接用CMOS电池就可以。

网友B:
网上好像是6.5一个,但是不得不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ON/OFF开其信号3.3V是不是也可以的啊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单灯高压板足矣。开关也是多余的,根本没必要。ON/OFF直接接12V就行。我这样用几年了,没任何问题

网友:
动手能力强,其实可以那笔记本高压改更方便

网友:
外观一点都不美观,

网友:
动手党无敌了,崇拜!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好像是6.5一个,但是不得不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ON/OFF开其信号3.3V是不是也可以的啊

ON/OFF信号一般接3.3V也可以,其中楼主这里加的103电阻应该起到限流保护LED灯和ON/OFF信号电压上拉作用。

网友:
厉害啊 我都是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的有点繁琐了,开启信号直接用CMOS电池就可以。

你仔细看帖子好吗,跟CMOS电池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ON/OFF信号一般接3.3V也可以,其中楼主这里加的103电阻应该起到限流保护LED灯和ON/OFF信号电压上拉作用。

理解正确,赞一个

网友D:
这是要测试灯管吗? 没怎么看明白,
测试灯管  12V适配器一个  普通单灯高压板一个  DC头一个     地线接上  12V接上      ON/OFF直接接12V     通电   灯管亮了。 (用通用高压板测试灯管好坏 意义不大  最好用替换法)
个人观点  勿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要测试灯管吗? 没怎么看明白,
测试灯管  12V适配器一个  普通单灯高压板一个  DC头一个     地线接 ...

正常19寸,灯管好的电流会是0.3A左右的电流,如果四根灯管有一根或者多根坏,用这个测试灯管电流会比较高,19寸可能到0.45A,那些亮一下即灭的液晶显示器,灯管的好坏只有这样判断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19寸,灯管好的电流会是0.3A左右的电流,如果四根灯管有一根或者多根坏,用这个测试灯管电流会比较高 ...

你的思路很对,灯管亮一下就灭的原因就是本身工作电流超过额定值引起的,这种现象应该是过流保护。

网友:
感觉线好乱啊    如果让楼主现在做一个估计一会就完成了吧!呵呵

网友:
用得着这么麻烦么?

网友:
学习一下 我们都是买现成的

网友:
用缩管缩一下,好看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正常19寸,灯管好的电流会是0.3A左右的电流,如果四根灯管有一根或者多根坏,用这个测试灯管电流会比较高 ...

用带支架灯管就到原来高压板子上测试   排除法  我觉得更直观  而对于看电流 如果损坏不严重 似坏不坏的不好分辨  不同灯管电流 略有不同 对维修人员经验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带支架灯管就到原来高压板子上测试   排除法  我觉得更直观  而对于看电流 如果损坏不严重 似坏不坏的 ...

带支架的灯管你没看我也有吗,图中测试的就是,直接去侧灯管,而不用灯管代替来的直接,显示器有19寸,22寸,难道要22寸带支架灯管和19寸都要有吗,而且用完了要好好放好,保存好灯管,举个例子,22寸高压包带负载能力弱了,而刚好灯管老化,电流大了,会出现过流保护的现象,你如果用带支架灯管19寸的去测试,19灯管的电流是0。3A,而22寸灯管电流要0.4A,你用了19灯管去测试,刚好可能不会过流保护,而当你换完了灯管,22寸灯管电流0.4A,换上去还是过流保护明白了吧,这样就浪费时间了,而直接去测量两个灯管电流明显判断出哪里的问题

网友:
自己动手有成就感吧。

网友F:
找个笔记本高压板然后接个十二伏接个开关  就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找个笔记本高压板然后接个十二伏接个开关  就ok了

对啊,但是那个二极管灯可以告诉你,ON信号是正常的,高压板如果有了供电开启,不工作,明显知道是自己的高压测试工具坏,还是灯管方面,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只是供电开启一接,哪一天坏了是不能用了,是ON信号没有,还是供电问题,能直观的知道 吗

网友:
楼主自己DIY很有成就感,外观还有改进的空间.........

网友:
我去。。。看着好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啊,但是那个二极管灯可以告诉你,ON信号是正常的,高压板如果有了供电开启,不工作,明显知道是自己的 ...

LED发光二极管在这里是指示ON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的,当本身处于点亮状态时候,说明ON信号处于高电平状态工作,相反熄灭的话,ON信号则是低电平状态工作,楼主这里做的液晶灯管维修测试工具如果高压条供电电压异常的话,则也会影响ON开启信号电压产生。

网友:
一个7805搞定了不用那么繁锁。

网友:
高手啊,这样也行

网友:
楼主的动手和创新能力很强

网友G:
7805用大功率的还是三极管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7805用大功率的还是三极管状的?

那种台式机上给声卡供电的小型7805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种台式机上给声卡供电的小型7805即可

恩恩,好的谢谢

网友:
太难看了。不过好强大

网友:
淘宝买一个才几块钱吧

网友:
很实用啊,正需要呢

网友:
思维清晰电路清楚啊 参考下

网友H(2015-08-27):
不知道点24的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点24的可以不

可以,24灯管电流最多也就是0。4.2左右的电流,完全没问题
经常修22,24记得以前也试过,没问题的,24比22寸灯管电流大不了多少的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  !!!学习了 感谢楼主  !!!

网友:
是diy的?买这个也不贵啊

网友:
不嫌麻烦吗

网友:
不错的做法!顶一下。

网友:
这个直的学习

网友:
这个不就是通用电灯板吗??不过加了快关和适配器的母头,感觉是不错,
那个电路板,是ADJ   ON/OFF  GND   ,楼主那边接的发光二级管,还有个是什么东东哦,
有什么作用,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