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插电自动重启到0.2A循环掉电故障

楼主(2015-07-25):
观察主板上声卡芯片附近有轻微进水痕迹,主板有修过痕迹。处理好进水痕迹,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上可调电源也是自动上电,不过这次电流只上到0.1A就掉了。测试公共点19V正常

测3V5V电感,发现电压不稳定在来回跳变。继续测EC的复位3.3V也在跳

追查,来到了D3001

断开JP3004,EC复位3.3V正常了。再次接上电源待机0.060A,不再重启,按开关无反应。用手摸待机芯片发烫,测试其开启只有0.26V明显偏低。

追查ENBL来自于R8117

拆掉D8103,接上电源又自动上电到0.1A。测是发现只有CPU电压没出,测芯片工作条件20、22、44脚电压正常

芯片条件基本满足,还不输出。先换掉电感后端的电容,换掉CE8006、CE8003。

再次接上电源待机0.010A,按下开关电流一下子上到1.2A,连续跳变亮机。

网友:
说实在的这个垃圾板 没有什么好修的    不过你把这个时序搞的很清楚

网友A:
楼主不厚道,修CPU供电,条件满足,为什么换电容,不是还芯片啊,

网友:
这种滤波不量的很多吗?我好想还没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厚道,修CPU供电,条件满足,为什么换电容,不是还芯片啊,

可能是楼主自己的维修经验才换的电容。

网友:
学习了,要是我修的话,工作条件满足还不输出的话就直接换芯片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为什么直接换电感后端的电容?经验?还是经验?

网友B:
用示波器抓一下波不就知道了

网友:
厉害电容问题没有示波器真的很难判断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是后级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
华硕修了好多 很多都是排阻电容的问题

网友:
感觉首尾不连贯啊!拆了两个芯片怎么直接转到CPU供电了

网友:
前天也碰到华硕,和这个症状差不多,没修好。

网友:
这机正常不自动触发,南桥问题

网友:
楼主修机子的思路很清晰啊!高手

网友:
华硕的机子 ,一直没修出感觉来

网友:
楼主 怎么直接拆电容 也不说缘由

网友:
楼主是靠维修经验,像这种故障没有经验是没那么快找到原因的

网友:
滤波电容问题 没用示波器就能判断出故障了啊?确实经验老道

网友:
ASUS  真心恶心这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抓一下波不就知道了

也可以示波器抓下驱动信号引脚振荡波形输出情况,有电压输出没有波形产生的话,也可以判断IC挂了。

网友:
下手为什么能这样准,必要的思路没写出来。

网友:
差评,思路都不说清楚

网友:
没有示波器就一下直接判断电容有问题,经验很丰富呀。是不是有一套不用示波器也能测的方法呀,分享一下呀

网友:
图片呢 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
学习了,下次我记住了

网友:
电容短路故障一般可以不用示波器也能判断,一般手摸的话,上电就会发烫。

网友:
拆了两个芯片怎么直接转到CPU供电了

网友:
厉害 干脆利落

网友:
上次修到过一台这机器, 修着修着就短路了。。。

网友:
楼主断开的地方应该是华硕特有的温控保护?但是换电容这个跳的厉害 一般换芯片再

网友:
我也很纳闷  lz直接换电容了!!!

网友:
楼主为啥上来就换电容,有啥根据没

网友:
如果FORCE 信号 有问题  那么 又 怎么能亮机 了 ,它毕竟不单单控制   着EC复位  ,还控制着3V5V  开启 ,还控制着那么 多PG  。

网友:
高手的经验很难得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你宝贵的经验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你宝贵的经验

网友:
看不懂图纸!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也是这故障,没修好。楼主好技术

网友:
学习了,3V,5V连续跳变想到测EC的复位,从而找到突破口;CPU电压没输出,换后级两个滤波电容就搞定了,确实厉害!

网友:
华硕机子真不好修

网友:
为什么老是给他断开 不解决问题吗?这样不是少个功能吗?

网友:
太详细了都看不动呀

网友:
谢谢同学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龙尊的颈链。西安话

网友:
华硕的电路不好搞,楼主,你牛

网友:
修好就好,不过我觉得很奇怪的维修过程

网友:
思路清晰 可以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自动上电立马量ec复位,没有cpu电压直接换电感后的电容!拜读楼主此贴,受益匪浅!

网友:
华硕不好修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子一直都是焊北桥好的,还真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
K40AB 真是神机阿, 实在是太破了

网友:
为什么后面不出供电直接换电容呢?

网友:
用示器应该可以看的出。。。

网友:
这滤波电容直接换了再说也是经验~~记住了

网友:
思路不错,基本功扎实

网友:
不出CPU电压先换滤波电容,这思路不错。

网友:
搞不懂你的思路

网友:
来自: 浙江宁波
有耐心修华硕的,我是看都不想看,一个系列的板子做那么多型号

网友:
华硕的怕修很多问题。楼主牛人啊。

网友:
楼主叼啊 全部打的都是有问题的地方!其他没问题的都没测吗?

网友:
华硕的机器没有图纸点位真的很难搞的

网友:
电容坏了这个问题还真不好测,只能换了知道好不好。

网友:
这个机子北桥显卡问题修得多 屏蔽独显干过好多次了

网友:
其实华硕的机器真不好修 都没有元器件标示 只能看点位图

网友:
公共点,35V,EC,CPU电路,到最后俩小电容。。。。这。。。。是神,是大神,看完不是很明白,但是觉得很牛逼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还不错 学习学习

网友:
芯片条件基本满足,还不输出。先换掉电感后端的电容,换掉CE8006、CE8003?换掉就好了?这是楼主的经验?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恩

网友:
有的时候换东西还是根据自己经验来看的

网友:
学习了 要有耐心

网友:
呵呵 那温控这块不是不起作用了

网友:
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用示波器应该可以解释为什么换电容吧。超赞。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一台此机器和楼主差不多,一会儿试试,谢谢!

网友:
二修机 每次修起来都不好搞 楼主可以!

网友:
时序上的问题,有图纸就还是好弄的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9000-1-1.html

网友:
感觉华硕的机子有点难度

网友:
华硕的烂本子实在不好修,我这边有几台华硕K42JR没有修好,看着就烦!(为了行业健康发展呼吁发帖设置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