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单用电池触发掉电

楼主(2015-07-25):
接一奇葩问题G470电池触发不亮掉电,单电源或电池电源一起都正常,进系统什么都正常。先说单电池触发除集显没电压其他正常,不上内存不掉,上了内存就掉,U和内存换了不行。单电源光板触发0.9 0.5 0.3掉电到待机0.02A自动上电正常点亮。点亮后再放电池可以安全进系统,可以随时拔掉电源,不掉电,还可以点重启不掉,就是不能关机,关了后触发几秒掉,不亮。是BIOS坏还是冲电电路坏,还是CPU电路问题,不要说大电容问题,这个机器没大电容的。

网友:
可能是   小电容    的问题

网友:
查EC数字供电

网友A:
那你有没有换过电池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没有换过电池啊兄弟

这个早就换了,我自己的G475也是这个吊毛病,AMD集显,也是用外接电源引导一下就点亮,不然就掉电。G475是待机进水,修好后CPU短路,网卡短路,北桥也坏了,全换好后点亮。一开始用电池都好好的,过了一段时间就这问题,反正我收下了,也没弄它。不是电池问题,我今天来研究一下,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联想的机器有大电容的型号不多,一般都不会说大电容的。
你的机器应该不是BIOS也不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很可能是不过内存掉电,你认真拆机擦一下内存,上另外一个内存槽看看,还可能是桥虚焊的问题。

网友:
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
各有各的套路啊,我已经刷了EC bios没用,现在再刷南桥的,我师傅说大部分是CPU电路问题,有待验证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哈哈。南桥的BIOS坏了。送上EC和南桥的。

联想G470独显LA-6751P REV 2.0 南桥旁.rar

联想G470独显LA-6751P REV 2.0 EC旁.rar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恭喜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