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蓝宝石 HD6770 1GB GDDR5 维修

楼主(2015-07-25):
显卡不显示,把显卡动一下然后重启有可能显卡又会显示,关机后重启又不显示,要动显卡才能显示,上了检测卡,显卡不过。刷了显卡槽,擦了显卡金手指。主板都换了,还是不行,只有动显卡,让主板检测卡过了显卡,再把显卡扶正才有可能显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有什么维修思路,希望大大们帮帮忙

网友:
应该是显卡插槽的问题,建议先刷BIOS,再换CPU,最后换显卡插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试试看看。

网友:
你换一张主板试试,确定到底是显卡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搽下金手指就好了

网友(2015-09-09):
谁有这个显卡的BIOS 上传个

网友:
动一下能显你去干bios什么意思?

网友(2016-05-16):
求显卡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