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NF5S REV1.00 不跑码 求图求点位

楼主(2015-07-25):
如题,不跑码。 装AM2的CPU假负载后,VTT   时钟输入输出,等都没有。好像有点不对。就直接装CPU了,然后1.2伏电压有了。
PCI的各种时钟复位都有了,PCI-E的PG信号没有,基准时钟没有。 是不是就要开始查CPU供电芯片的PG信号传输了?

搜索了好久没图纸,没点位图。好苦,太晚了,明天有事,后天跑电路吧,

要是有图多好。谁有哪位大侠有类似情况,指教的么

网友:
昂达这种炸牌那有图纸啊

网友:
昂达AMD 没图纸,刷个低版本BIOS,不行干桥吧,

网友:
刷bios不成就干桥了,,这么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