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独显改集显成功。

楼主(2015-07-26):
由于天热使用笔记本过渡,直接把小Y的独显玩坏了,显卡状态为有驱动,一用独显开机就花屏黑屏进不了桌面。用集显可以进桌面,但是会假死,强制重启就卡读圆圈那,反正就是进不了桌面,最后无奈就按照论坛里<小池同志>的方法去掉了独显的2个耦合电容,让设备管理器找不到独显,结果还真的成功的用集显进入了系统,而且使用了一下午,一点事都没有。现在安装了WIN10系统,因为是SSD硬盘,所以感觉用的更爽了,就是不能玩游戏了。
这里借用一下小池同志的图,因为当时这样做的时候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就没有拍图。型号一样。

另外有一点想请教一下,我现在只是切断了设备管理器与显卡之间的耦合,但是显卡依然在通电工作,找了很多图纸也看的一头雾水,毕竟不是电子专业看不懂哇!想请教下显卡的供电模块在哪里?能不能拆除供电模块让独显彻底不工作。我的Y460是I5 ATI显卡的主板,要是有哪位大哥知道切除供电的方法能告诉小弟下,小弟感激不尽!有图就更好了。先谢过!

网友A:
去掉显卡供电上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显卡供电上官

显卡供电在主板的什么位置上?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women我们一般都是修。很少该

网友:
很好的经验,下次改就能用上啦

网友(2015-08-28):
去掉显卡供电芯片和上下场管

网友:
Y460把供电拆了就好了,最简单的,Y450就复杂了

网友:
独显供电芯片在图纸上找

网友:
取了供电芯片,切记把上管也取了。。。

网友:
在主板BIOS里面也可以把独显关闭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还是把独显修好吧,集显性能太差了

网友:
就这么能改好了?

网友:
刚刚问了下办公室的同事,为什么明星都喜欢聚众吸毒,一个人在家安静的吸毒不好么?同事回复说:就像你喜欢在网吧打游戏一样,重点是氛围!

天意wx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这些供电时芯片控制吧

网友:
怎么没说怎么拆

网友:
去掉供电IC上管

网友:
这楼主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整一个标题党。真是醉了

网友:
这么好的配置就给你败家了。。。

网友:
5系列的也能这样改吗

网友:
楼主非维修人员,不知道怎么切断供电

网友:
去掉独显供电大电感。

网友:
可以直接断电感的吧?

网友:
去掉哪两个电容?我刚好有一台机在修

网友:
哪两个电容拆掉呀

网友(2015-10-10):
行不行试试就知道b !

网友:
独显供电直接去掉就可以了吧

网友:
可以把显卡拆掉吗

网友:
不是说 笔记本芯片拆掉 会短路吗?

网友(2016-12-10):
上下管子去掉就是

网友:
要么电焊后级搞一刀子

网友(2017-05-17):
用楼主的方法成功改好一台机器

网友:
这个是福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