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基带未知的维修方法:快速解决硬件问题引起的基带未知

楼主(2015-07-26):
小米3基带未知的维修方法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遇到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手机还是买修过啊

网友:
不太会搞

网友(2015-09-21):
就这样加焊基带?成了

网友:
遇到一定试下,这些分享

网友(2016-08-25):
这得看具体情况,如果是软件引起的,比如刷机,比如电量耗尽后造成的。加焊基带CPU是没有必要的。用软件重写入就可以了。

网友:
没分下载啊  哎   先顶顶吧

网友:
又要下载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