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版号820-3209-A有时亮有时不亮

楼主(2015-07-26):
我的是有时亮有时不亮,不亮的时候CPU电压不出来,反复重启,桥换了,BIOS刷了,现象一样,谁遇到过,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反复的掉电重启啊?公共点PPBUS_G3H的电压在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反复的掉电重启啊?公共点PPBUS_G3H的电压在跳吗?

是的,不断的反复重启,有的时候还能亮

网友:
电流跑多少,这样我们帮不了你的

网友:
按时序修吧,不然难了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的本本呢。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断的反复重启,有的时候还能亮

我修过A1278的这种情况,你查下充电芯片,CSOP,CSON引脚,好像有四个电流检测的,你量下这几个引脚上接的电阻阻值有没有变大,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电流检测电阻阻值变大引起的,你查查看!

网友:
支持7楼的说法。

网友:
他自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不过反复重启的时候CPU供电是没有得

网友:
楼主好福气 自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