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充电绿灯不亮

楼主(2015-07-26):
今天接了一台苹果A1465进水笔记本   经过处理烘干开机能正常进系统 但是充电绿灯不亮  电池也不充电  换新的电池是一样不充电 充电小板也换了  以前修过别的苹果笔记本 绿灯不亮是开不了机的 还有思路  现在什么都正常  没有维修思路  请高手指点  求绿灯的工作条件  谢谢 付图纸

J41 820-3435-B.zip

网友A:
查3.425V和SMCRST BATLOW等等 都得查查

网友:
小绿灯你查onewire信号和SMC之间的线路,不充电你查充电芯片6259条件以及充电电路啊?

网友:
好的  谢谢指点  我查一下

网友:
苹果的时序有点不一样

网友:
苹果时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
已经找到故障点了  正在处理 很快就有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3.425V和SMCRST BATLOW等等 都得查查

这个信号是正常的  因为 开机触发都正常  就是绿灯不亮  不能充电

网友:
围绕充电芯片条件来查,应该是充电芯片条件不满足,ACOK不能开漏输出SMC_BC_ACOK。

网友B:
充电ic检测电池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ic检测电池信号

请问 这个信号的名称是什么 我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个信号控制的

网友C:
谢谢  谢谢各位  修好了  特别感谢3楼兄弟的指点

网友:
应该是充电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谢谢各位  修好了  特别感谢3楼兄弟的指点

修好了,是哪里的问题,公布下

网友:
j9500接口第9脚 到充电小板断线

网友:
我对苹果还是一窍不通啊!!!希望可以来两个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