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自动开机小修

楼主(2015-07-26):
接到客户一片技嘉GA-G41MT-S2  故障为插上电自动开机在按开关可以跑马。但关不了机。测量阻值没有短路。查开关5V电压正常。在查了下电源14脚绿线电压才1.2V。查14脚相关原件。14脚出来一边连接一个电阻和电容一边直接和107脚相通107脚在连接一个电阻。测试107脚相连的电阻一边1.2V一边5V。怀疑107脚上的电阻坏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拆了14脚出来的电容也一样。只有14脚出来的电阻没有换。拆下来测量才280多欧。找了一废板测试了下这个电阻有22K.直接更换电阻。通电不再自动开机。点开关一路跑码亮机。

网友A:
这个电阻是上拉吗,还是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上拉吗,还是对地

不是对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上拉吗,还是对地

就是上拉电阻。

网友:
后两张图片上没标出来呀

网友:
图片没标出来。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
在D33006 第一个3旁边的电阻

网友:
楼住l这技术太牛了 ,向你学习了

网友:
绿线旁的电阻坏了……

网友:
电阻问题会引起自动上电

网友:
这种还是好难发现啊。

网友:
这是电阻漏电。

网友:
楼主有图纸没,跪求

网友:
我遇见个 也是关了机是COM口芯片坏

网友(2015-08-31):
我的是有时可以正常关机 有时关机后自动触发啊  楼主 支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