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1ca 新机型 怪问题

楼主(2015-07-26):
机子现在不触发  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
装上EC BIOS 没有3V5V没有触发   不装上BIOS 可以发3V5V  也是没有触发
论坛上的BIOS我都刷过了 情况还是一样的
板号: x451ca 2.1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
抵制华硕!

网友:
没点位只有在刷BIOS看看

网友:
现在的华硕整的很怪,有好几台都没有修出来了都是新的机器。

网友:
ge就喜欢asus

网友A:
不奇怪。估计和K42时序一样。

网友:
查EC的待机条件,都是EC没发出VSUS_ON造成的。

网友:
ec 芯片查完了,就换一个

网友:
这个只有查询一下EC的待机条件满足没,

网友:
华硕整的很怪

网友:
华硕的机子好恶心

网友:
ASUS 最讨厌的是没图没点位

网友:
本人还是比较喜欢华硕!!!

网友:
华硕机子不错就是没图纸啊,每次碰到只能找PDF,没有的就只能蒙了

网友:
现在修华硕新机要是电路问题就是一大挑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奇怪。估计和K42时序一样。

华硕的新机器昨天修了一个  待机情况下是只有5V 没有3V  是正常的   拆掉BIOS待机就有3V了

网友B:
楼主你的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  华硕有的机器待机情况下是没有3 V 5 V的   特别是新机器 要触发才会出

网友:
看看按键上有没有足够的触发电平,再仔细看看有无腐蚀霉点之类的,不行,换换EC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 啊啊

网友:
华硕的机子,不管是台式还是本子小件容易出问题,一看经验,二看造化,三看瞎蒙

网友:
新机需要按开关才出35V

网友:
去淘宝买个BIOS刷下,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修不好直接换板  华硕伤不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  华硕有的机器待机情况下是没有3 V 5 V的   特别是新机器 要触发才会出

试过有一次有5V没有3V可以触发但是不显示的

网友:
感觉华硕很山寨,新机型没有修好过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有一次有5V没有3V可以触发但是不显示的

有图纸吗? 没有图纸就G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