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5-07-26):
逻辑板电压都正常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第一张图是不是现实的无信号啊

网友A:
是什么屏啊?

网友B:
刷程序  这个是三星显示器的通病

网友:
先用通板点下屏,亮了,就可以刷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程序  这个是三星显示器的通病

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屏啊?

      已上图

网友:
是屏的问题   没有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