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液晶监视器接vga信号没反应

楼主(2015-07-26):
本人接了一个22寸的监视器,客户反映不通电,拆机后维修现电压正常,按键板也有,3.3   按也有跳变,接vga就是不显示,想刷个程序也找不到,杂牌的,求指导怎么办。。。。。

网友:
找个通用驱动板,随便刷个22的程序就可以用

网友A:
你这就是不工作  指示灯都不亮  还是先修电压吧 看看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是不工作  指示灯都不亮  还是先修电压吧 看看电压都出来没有

电压都出来了啊

网友:
换板子吧   替换法

网友:
可以先测量 一下RGB阻值是否正常,行场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可以换一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吧

网友:
关键是按按键板  屏幕不显示,偶尔按开关指示灯变成红色

网友:
淘宝上找不到这个板

网友B:
先刷程序,不能刷,就直接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程序,不能刷,就直接换通用驱动板

找不到这个程序啊,应该就是程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