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421疑难故障,不触发,求帮助

楼主(2015-07-26):
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LID ACIN都测量无误,BIOS资料也买了故障依旧
EC也换过一个
曾经故障是,偶尔能开机,开机有几声嘀嘀嘀响具体几声忘记了。
然后关了再次开机就不触发了,量到EC没发出RSMRST。
各位帮我想想还有什么没测量到的
不触发

网友:
打一下RSMRST阻值是否有被拉低呀

网友:
5V_S5/3D3V_S5/+5VA_PCH_VCC5REFSUS/PWR_5V3D3V_PGOOD这些出来没有?如果前面电压已经出来,断开PM_RSMRST#看看是桥拉低还是EC没发出

网友:
听听响几声

网友:
你 修过哪里再仔细看看最好 开关电压看看最好 我觉得最大问题在开关电压被拉低

网友:
建议你刷一下EC BIOS先

网友:
晶振两端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这个本好像没有EC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