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410t2 无3.3VS 和 1.5vs

楼主(2015-07-26):
方正s410t2进水机 清洗烘干后,上电 待机0.011,触发后 到0.06 掉电。测无3.3vs 1.5vs ,电路如图 。G 极电压始终是5V ,这on 高低跳变是从哪来的?图纸上没找到。,

网友:
找到了  是南桥发出的

网友A:
不要管什么ON   重点检查 SUSB是否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管什么ON   重点检查 SUSB是否为低

谢谢指点  确实是在这个on 上  误入歧途了。

网友:
哦哦  谢谢提点哦

网友:
明年去【迅维】学习。。。。

网友:
SUSB要低电平才可以,重点检查这个信号问题

网友:
这个修出SUSB为低 估计就好了吧!关ON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