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4s 电池不开机怎么修?

楼主(2015-07-26):
苹果4S,用电池不开机,插数据线可以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充电也正常。请教各位大侠,应该怎么检修?

网友:
电磁哪块检测下 吧

网友:
查电池检测电路吧

网友:
电池没问题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冲电芯片

网友:
估计你的电池坏了   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没别的,就电池sensor电路的问题…

网友:
换尾插解决了

网友:
不是搞维修的吧。问这么白的问题你自己也修不了。

网友:
直接电池换掉KO掉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