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平板怎么拆

楼主(2015-07-26):
平板没有吸盘能不能拆开?

网友A:
目测是从屏幕前面拆,再能拆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从屏幕前面拆,再能拆主板

研究了一下午,总算是拆开了,没怎么接触过平板,所以不会

网友:
你又逗我了

网友:
屏幕旁边划开的吧

网友:
哈哈,是又逗我了!

网友:
他这款是撬开底壳!!

网友B:
把型号百度一下

马上就有结果了

网友:
瞎灌水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型号百度一下

马上就有结果了

百度过了!没有!杂牌

网友C:
后面是整体的,都是手扣,别用利器翘,有部分的扣开有螺丝。你这个貌似直接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是整体的,都是手扣,别用利器翘,有部分的扣开有螺丝。你这个貌似直接扣

我已经拆开了谢谢

网友:
慢慢研究研究

网友D:
如果是ipad那种用吹风机加热下  用手术刀片慢慢割起灬加热点基本都能拆来灬

网友:
不用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ipad那种用吹风机加热下  用手术刀片慢慢割起灬加热点基本都能拆来灬

杂牌军啊。。。

网友E:
鄙视有问题就问,自己知道不分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鄙视有问题就问,自己知道不分享的。

熊孩子,别发牢骚!!

网友F:
都是卡扣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卡扣卡的
是的,我拆开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