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失败维修一例(板层串电)

楼主(2015-07-26):
   2015年我还没发过贴,今天把这个维修过程写出来。为什么不发贴,实在是因为对维修不感兴趣了,觉得好苦燥了,现在基本不怎么深修了,只修简单的,深修觉得太划不来,价格又收不上来,说起来都是泪,所以我现在也学聪明了,挑好修的修,都是同行机,价格太低。废话少说,进入主题:

    Z470进水机。接电待机高。测3V 5V正常发出,估计是3V 5V后继短路。拆机,目测PU12进水,拆之更换之。再处理一些小电容,小电阻,以为维修到此结束。可是恶梦才刚开始。(注以下思路完全错误,害我苦修几天)接上电源,开机指示灯亮,这时BAT电池我扣下的,以为是自动上电,没当一回事,CPU风扇也是狂转,但电流只有0.2A.按经验来,肯定有电压没出,测量无CPU供电,无内存供电,CPU供电可以无视,先修内存供电出来。内存供电用的是

测量条件,无S5开启电压,也就是SUSON信号没有出来?但是S3信号出来了,当时觉得奇怪,为什么EC发出MAINON,而不发出SUSON,先刷EC ROM 刷完故障不变,换EC,还是原样,没办法,看来注定不能快修,只能一个信号一个信号查了,本人最讨厌这样修机,太慢,一般我修机都是按常归经验大多部都可以快速修好,最烦这种要一个信号一个信号查,太浪费时间了。没办法了,查南到桥EC信号SLP_S4#,居然没有,头大了,查南桥待机电压全正常,心想进水烧了南桥了,换桥HM65,故障不变。这下,我没思路了。吓到了。从来没碰过这样的怪事。冷静下来,冷静下来,是不是我思路错了?
以下进入正确思路

      现在回想之前感觉不对劲,为什么MAINON信号出来了,而SUSON信号没有,EC换过,ROM刷过,南桥刷过,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问题就出在这里,当时我也没管它,而SLP_S4#,都没有,不可能会出MAINON,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信号串电了,那如果真是串电了,说明接电CPU风扇狂转根本就是没有触发。我一直以为是算触发了。为了证明我的想法,先不管,直接触发开关,没想居然电流往上跑了,接屏亮机。哈哈终于理清了思路,原来就是MAINON信号串电了,导制+5V跟很多电压提前出来了。因为MAINON是很多电压的开启总管,但内存供电是还要SUSON信号参与。所以就导制了CPU风扇狂转,跟各种电压全有的情况,导制我思路错误。
以下是MAINON开启+5V电压导制CPU风扇转的电路图

能亮机,可以肯定电脑没什么大问题,只是MAINON串电。但是哪里串了电,为了证明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挑起EC脚,测量也有3.3V电压。说明我的判断没错。现在问题是这个MAINON信号去的地方太多了。太多了。到底是哪里串了电,进水机PU12处,没办法,先从这里来吧?

一看这种脚位图15脚是MAINON,16脚是3.3V,还有可能这两脚串电。测试居然是通的,*脏话*,找中目标,可能是板层串电,没办法,割断,飞线,搞定?

机子不难修,就是容易误导人》

网友:
各位看官,打赏一点吧?好久没来挣分了

网友:
进水机也是维修难点。有时也好修

网友A:
我个去,本来可以快速修好的,搞得我修了好几天,150块钱真他妈挣的没意思。我真的不是为了挣钱修这机,而是为了解开一个迷

网友:
这种情况是极少遇见的    楼主中奖了

网友:
是啊不中奖我也不会发这贴了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啊,

网友:
楼主经过曲折的维修,最终找到故障点,修复故障,赞一个,最后的总结也很到位。造成楼主走弯路的一个点是楼主拔了CMOS电池,插电风扇狂转,有0.20电流,误以为是自动触发上电,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是按开关键强行关机,再开机,能够关机,就说明是自动上电,不能关机,就是待机电流偏大。

网友:
待机0.20原来是mainon串电了,而不是真正的开机。哈哈,好玩,也够胆蛋的。

网友:
修机子 这么白菜了  还是有大量新手涌进  维修前途一片黑啊!

网友:
思路清晰,文字明了,经验分享,不错。维修的太苦太累确实是这样。

网友:
现在维修是白菜价了,哎!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分析得不错,谢谢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去,本来可以快速修好的,搞得我修了好几天,150块钱真他妈挣的没意思。我真的不是为了挣钱修这机,而 ...

喜欢楼主这句话,有时候真不是为了挣钱修机子,就是为了一个为什么而已。

网友:
就是为了解开自己的问题才修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