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 REV 2.01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5-07-26):
         一块华硕P5KPL SE的主板有电压 有时钟 没复位 复位灯常亮 查PG电压有3.3v  PCIE A11脚只有0.3v电压  查点位图得知 这些PCI部分的复位都是由I/O转发的 换了I/O还是不行 哪位兄弟修到过 求解下 谢谢

网友:
南桥可能性打吧。。北桥的可能也有啊

网友:
2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提

网友A:
如果供电和时钟没有问题,那就查询两个PG信号是否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供电和时钟没有问题,那就查询两个PG信号是否正常呀

PG 3.3v正常

网友B:
楼主我也有一块跟你的问题一样的,也没有解决

网友C:
华硕的板没图纸还真不好分析

网友D:
斜着的822换掉    还有那个小管子一起换掉!

网友E:
请问如何修好的?原因出在哪里?是BIOS问题吗?谢谢

网友:
所有的电压都还没查就判断是桥了,你们真牛

网友:
822排阻要小心啊

网友F:
IO附近de822换了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附近de822换了秒杀

IO附件的822换过了 不行

网友:
板上的822差不多的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如何修好的?原因出在哪里?是BIOS问题吗?谢谢

哥们 你没看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斜着的822换掉    还有那个小管子一起换掉!

换过了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板没图纸还真不好分析

华硕主板只有点位图 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有一块跟你的问题一样的,也没有解决

如果解决了 能否告诉我下 是哪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南桥换了 秒杀

网友:
兄弟有依据吗?

网友G:
你BIOS刷了没?或者取下BIOS看看有没有复位了。最近给一个映泰G31M7搞的头大,BIOS不对,全版没复位,或者复位偏低。刷了正确的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BIOS刷了没?或者取下BIOS看看有没有复位了。最近给一个映泰G31M7搞的头大,BIOS不对,全版没复位,或者 ...

有刷过BIOS 就连BIOS芯片的换过了

网友:
你确定南桥换了可以 你有弄好过吗

网友:
我师傅弄好过 我也只是个小白

网友:
我问哈我师傅的  我也只是小白而已

网友:
差不多的问题,,同求。。。。

网友(2015-08-26):
这样的问题 我遇到过 把南桥旁边的272换掉

网友:
刷BIOS试试没有。

网友:
BIOS刷过了

网友:
肯定是有供电没出来吧,总线供电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