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D3自动掉电

楼主(2015-07-26):
今天接了一个主板G41MT-D3客户说自动关机  我说可能是温度高了引起的进BIOS一看最高40度不可能关机啊,什么内存,电源,CPU都换完了还是一样,看来就是主板问题了,打各供电都是正常,I/O也换个 BIOS也刷 个还是JB不行,有人遇到过没。。求教啊

网友A:
是半小时自动关机么。。这个论坛里好多例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半小时自动关机么。。这个论坛里好多例子了,,

不定时啊 有时候2分钟就关了, 最长1个多小时自动掉电

网友B:
拿来的时候南桥发热量很大 改了下温度降下来了 可还是自动关机 他奶奶的 没搞懂  求思路啊

网友A:
换393,你查下论坛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393,你查下论坛的例子

393是什么比较器

网友A:
你搜下论坛里,,,在内存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搜下论坛里,,,在内存附近

为什么换393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来的时候南桥发热量很大 改了下温度降下来了 可还是自动关机 他奶奶的 没搞懂  求思路啊

先加焊一下不行就换南桥     g41的桥就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EPU芯片换一个看看.

G41有 EPU吗?

网友:
G41应该没有节能芯片哟

网友:
先简单后难吧,先看开关排针的电压稳定不,不要被拉低了,还有电池电压正常不,先把简单的复查一遍没有问题再搞其它的。

网友:
还有绿线连接的元件正常不

网友:
修好了 真麻烦

网友D:
大神  修了什么说一下啊    !!!

网友:
怎么修好的,来张图片详细介绍一下啊,谢谢了 。。

网友:
故障点在哪?

网友:
网卡是不是挂了啊

网友:
说出故障思路让我们学习下啊

网友:
393  好像是  一个门电路

网友:
lz  修好了  把故障 分享下啊!

网友E:
不客气地说,这种人有点自私,搞不定的内容就上论坛求助,修好了就来个沉默是金,怕是别人把他的技术抢走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客气地说,这种人有点自私,搞不定的内容就上论坛求助,修好了就来个沉默是金,怕是别人把他的技术抢走了 ...

已经发帖子,只是你没看到而已。

网友:
how many seconds left before automatically shut down

网友:
只能仔细查电压,肯定是有电压或信号不稳定导致掉电

网友:
CPU的三角管测一下我同事修了一块就是CPU的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  修了什么说一下啊    !!!

就是一个比较器问题 主板上管信号的 AZ393M代换的测机没问题了

网友:
感謝各位!又學到一樣了.

网友(2016-02-17):
自动断电我一般看开机排针 散热  和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