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昂液晶怎么退出工厂模式

楼主(2015-07-26):
求助:有一台19寸美昂显示器,一开机LOGO出现完后就跳出红色、白色、蓝色像液晶屏测试程序一样的画面(工厂模式),死活退不出来,按键全失效。

摆渡了一下关于美昂显示器的资料很少,晕。不知哪位童靴会的》。

网友A:
这种可能是屏线问题 换个线试试

网友:
这是检测不到信号引起的  LVDS 信号

网友:
有些屏没有信号是会这样变色的,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检测信号吧,连接主机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能是屏线问题 换个线试试

怎么能和屏线扯上关系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能是屏线问题 换个线试试

神一样的回复,,,按键百分之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能和屏线扯上关系呢

晕 你没有搞不不代表没有这种可能    这个问题 可能是屏线可能是屏里的码片问题    只能说你没有遇到过  不代表没有这种可能  屏线和码片问题 我就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一样的回复,,,按键百分之百。

说的好深奥 看不懂

网友:
有可能是按键问题 驱动板改个通用的试试

网友:
MCU 试试吧  有可能

网友:
恢复出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