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常见待机芯片引脚解说 MAX1999 TPS系列 RT系列 xls版本

楼主(2015-07-26):
笔记本 常见待机芯片引脚解说 MAX1999 TPS系列 RT系列 xls版本
常见待机芯片汇总MAX1999\TPS系列\RT系列
MAX1999

TPS51120
TPS51123
TPS51125
RT8205
RT8206=ISL6236

引脚
解说
引脚
解说
引脚
引脚
引脚
引脚
解说
供电类

供电类
供电类
供电类
供电类
供电类

VIN
19V B+供电输入
VIN

V+
VIN
VIN
VIN

SHDN
LD03/LDO5开关
EN3           EN5
LDO3/LD05开头,可以NC,即可以自动打开LDO3/LDO5
EN0
EN0
EN
ENLDO

LDO3
3.3V
VREG3

VREG3
VREG3
VREG3
LDO
只有一个
LDO5
5V
VREG5

VREG5
VREG5
VREG5
LDO

REF
大于2V
VREF2
参考电压2V
VREF
VREF
REF
REF/REF3
2个参考电压2V 3V
BST3      BST5
自举升压  4.6-5.0V
BST1      BST2
4.6—5.0V,偏低待机不输出屡烧上管
VBST1  VBST2
VBST1      VBST2
BOOT1   BOOT2
BOOT1/BOOT2

VCC     VDD
辅助5V电压
V5FILT
下管驱动器5V供电

VCC/PCC
5V供电输入来自于LDO
设定

设定
设定
设定
设定
设定

TON
上下管频率  选择输入
TONsel

TONSEL
TONSEL
TONSEL
TON

PRO
低噪音模式  设置VCC/REF/GND
skip  sel

SKIPSEL
SKIPSLE
SKIPSEL
SKIP

ILIM3 ILIM5
3.3V限流调节,设置3.3最大电流
cs1      cs2
过流设定,      一般通过RC接地
TRIP1  TRIP2
ENTRIP1   ENTRIP2
ENTRIP1  ENTRIP2
ILIM1/ILIM2

comp1   comp2
电压补偿输入,来自于VREG5,5V

REFIN2
参考电压输入设定
开关

开关
开关
开关
开关
开关

ON3    ON5
EN1         EN2
广达、仁宝来自于LDO3/5上拉
ENC  =ON3ON5

on3        on5
驱动
驱动
驱动
驱动
驱动
驱动

DH3    DH5
上管驱动
DRVH

DRVH
DRVH
UGATE
UGATE

DL3    DL5
下管驱动
DRVL

DRVL
DRVL
LGATE
LGATE

LX3    LX5
相位
LL

LL
LL
PHASE
PHASE

反馈
反馈
反馈
反馈
反馈
反馈

out3   out5
V01      VO2
直接和电感相连
V01      VO2

VO1/VO2
out3/out5

FB3    FB5
VFB1    VFB2
如接高电平          输出不可调
VFB1    VFB2

FB
FB

VCLK5V
←5V方波可以配合外部升压电路,把5V升压。如果,vclk不输出5V方波,可以利用5V方波代替,要把CLK线割断
SECFB
升压15V反馈

POK1/POK2
PG

LDOREFIN
2个共同设置LDO输出3.3V或5V
BYP

第2课 常见待机芯片汇总MAX1999 TPS系列RT系列.zip

网友:
补发:doc 、XSL版本
如有错漏,请大侠补充。

第2课 常见待机芯片汇总MAX1999 TPS系列RT系列 doc版.zip

第2课 常见待机芯片汇总MAX1999 TPS系列RT系列 xsl版.zip

网友:
在这个在论坛上都可以找呀。书上一般都有这个待机芯片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