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F41a 独显 开机黑屏

楼主(2015-07-26):
本人是个新手小白 在这想各位前辈请教.
现在情况是这样来的时候机器是不亮的。换了一块主板(现在猜想应该是主板问题)用U盘PE准备做系统。在读取PE数据时候 突然间黑屏了。然后我选择了手动GHOST 第一步总算是做完了。重启准备进入第二步GHOST安装系统  安装驱动 等, 刚删除页面 再一次黑屏。   目前现在  独显  内存  硬盘 以及屏幕 CPU 都已经更换过了,但是问题仍然存在。 求各位前辈指教下 是不是可以判定为主板问题?

网友A:
不打驱动看装的进去么

网友:
显卡的 问题

网友:
不是显卡问题   本子的独显是可以拆卸的    换了一个还是这样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通病了,不会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打驱动看装的进去么

刚见到自动安装驱动的页面直接就黑屏。

网友B:
这个机器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板子你都换过了

网友:
还有可能是光驱问题,我记得这个光驱能引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板子你都换过了

板子换过了   显卡也换了

网友B:
把光驱拆掉,再进系统试一下,好几回是这个情况了

网友:
是黑屏还是掉电?

网友C:
都换了 还有啥外设吗 比如无线 网卡 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光驱拆掉,再进系统试一下,好几回是这个情况了

没接光驱 外设就一个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换了 还有啥外设吗 比如无线 网卡 猫

没有 只是裸板  侧面的USB 声卡板子 都没接

网友D:
进入系统安装界面,安装驱动的时候把这个程序关掉,不装任何驱动程序看看,或者找个有系统的硬盘接上试试看看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E:
这个机器显卡通病,裸板点不接外设的情况下还会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入系统安装界面,安装驱动的时候把这个程序关掉,不装任何驱动程序看看,或者找个有系统的硬盘接上试试看 ...

有时候会出现闪一下界面  就黑了 。其他时候就是开机显示个联想图标就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显卡通病,裸板点不接外设的情况下还会这样么

对啊 而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这个显卡 换上一样

网友:
换个安装系统试试

网友:
安装纯净版

网友:
裸板试试,该换的都换了,太奇怪

网友:
参考参考  谢谢

网友:
现已解决这个问题了。最终原因还是选择了吧主板换掉,淘宝购买的主板 也不是很靠谱的。主板虽然开机可以点亮但是无法挂载系统,

网友:
显卡接口的地方容易氧化

网友F:
这是显卡门的机器   显卡不好

网友G:
首先这个机子有个显卡的通病,然后你你可以尝试用外接,用裸板点,不接任何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G:
首先这个机子有个显卡的通病,然后你你可以尝试用外接,用裸板点,不接任何外设

各种方式都试过了  ,现在机器问题已经解决 手里还能凑齐一套这个本子  可谓是下了血本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显卡门的机器   显卡不好

我单购了一片好显卡回来 一样

网友:
外接个显示器正常么

网友:
我有一片一样的开机就黑屏  没搞好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啊  弄清楚

网友:
还有可能是光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