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三星R23不开机

楼主(2015-07-26):
  三星R23 版号 BA41-00810A ,机器原本是散热不好,风扇不转了,显卡因为高温虚焊,加焊显卡,风扇更改线路后测试OK,客户取走了。。。。
  结果,客户回去用了没有一个星期,又坏了,故障不一样了,只好留下测试,结果用电池可以开机,都正常的,插电源就掉电,而且单用电源触发掉电,唯独用电池没问题,触发是瞬间掉,拆机后裸板测试也一样,摘掉CPU就不掉电了,电流跳到0.3-0.4,请各位大师给个思路,小弟不知怎么搞了

三星R23图纸

网友A:
楼主有着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查一下电池充电芯片和ACI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着机器的图纸么

有呀,我一会传上,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