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触摸不灵

楼主(2015-07-26):
SAGETEL G118,百度查了下说是萨基姆。触摸不灵光,点设置没反应,拆开发现接屏的有两条排线,不清楚那根是触摸屏的,另外这机器能不能双清,百度说是:关机后按开关和音量+可见机器人,我怎么按都是正常开机。

手机没弄过,对于这种触摸不灵,有几个没反应的怎么维修呢

网友A:
整块触摸屏换掉才几毛钱,搞那么多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块触摸屏换掉才几毛钱,搞那么多干吗?

问题是淘宝没早到SAGETEL G118这个触摸屏,也不清楚是不是尺寸一样好代用

网友:
换屏再不行就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