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49 VER1.4不上电

楼主(2015-07-26):
今天修块V星7549主板不上电 待机电压都正常,四口电源12V那不出电压,拔掉四口电源12V可以正常上电,不知道哪里短路了,请师兄们帮帮忙。

网友:
客户开始说进了可乐,我把板洗赶紧烤干了还是一样直接点开关没反映,开关针有3.3,其他待机都有,IO的也有跳变

网友A:
你把4小口拔了可以上电,说明是CPU供电线路有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4小口拔了可以上电,说明是CPU供电线路有短路呀

那问下实现on个 CPU一般哪里短路,上面的三极管场馆都正常,难道芯片旁边短路?不知道这个CPU供电芯片的EN脚,师兄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4小口拔了可以上电,说明是CPU供电线路有短路呀

也不能强制上电。。。郁闷

网友A:
肯定不能强制上电了,有保护的呀,你可以看一下是否12V有短路呀,可以在电感处打一下值看是后级短路还是前级前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强制上电了,有保护的呀,你可以看一下是否12V有短路呀,可以在电感处打一下值看是后级短路还是前 ...

电杆的数值一般是多少啊

网友:
你可以先量呀,这个说不准呀,不短路为0就可以了

网友B:
4口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口 是不是短路了?

就是四口插上去就没反映,不插四口可以正常上电,我先换了1R1的电杆四口旁边的,因为那个电杆客户拿来就烧的很黑了加上旁边那个管子也换了

网友C:
把CPU拿掉   直接烧机   电压不要高   电流要控制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CPU拿掉   直接烧机   电压不要高   电流要控制好

我没装CPU啊 接哪个管子烧?

网友E:
12 V  供电管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 V  供电管短路了

是啊 我都测量了连接12V的线路都没看到短路,其他数值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装CPU啊 接哪个管子烧?

先量一下四口12V去哪了   有没有经过管    如果经过管就接在管的输出脚  没有经过管就直接接1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装CPU啊 接哪个管子烧?

接电要注意正负极   接错的话要挂很多东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强制上电了,有保护的呀,你可以看一下是否12V有短路呀,可以在电感处打一下值看是后级短路还是前 ...

修好了,咯咯 修了一天直接看到北桥短路。。。换了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强制上电了,有保护的呀,你可以看一下是否12V有短路呀,可以在电感处打一下值看是后级短路还是前 ...

起先是四口连接的上管里面坏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用二极管档量CPU电路的场管,看每个上管的G极数值是不是一样?楼主,你的板修好了?是换桥解决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到MS-7549 VER1.4主板有复位不跑马的?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量量12V对地短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咯咯 修了一天直接看到北桥短路。。。换了桥就好了

好厉害,木有BGA啊,

网友:
烧鸡大法比较好用,一下就知道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我只有这个版本的PDF和点位,LZ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LZ的板子 都找到问题了,我这图纸也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