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IH61R MB 加电无显,通病

楼主(2015-07-26):
戴尔MIH61R MB 加电无显,测试各部份的电压都正常,把整块主板放到贴片机上加热,拿下来后可以显了,再把机器关了又不显了,然后局部加热南桥,又可以显关了机又不显示,再次南桥还是会显,再关机又不显示。于是加焊南桥,又能开机,这次可以重复开,等吃了一个中饭再来开机,又是不显了,再加热南桥又可以显,且进系统一直可以用下去,就是不能关机,只要一关机就不显,请问大家这是何等道理。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联想的   一样的毛病   最后没办法直接换板了    问别人说是南桥下的板层有问题

网友:
DELL 的主板真的很难弄啊。我弄了很多都弄

网友:
这么复杂!!品牌机这么多病啊

网友:
品牌机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直接BGA上面做一下吧

网友:
嗯,有道理,直接重直吧

网友:
先重植了再说。。。

网友:
上bga   重植 呗、

网友:
查下25M晶震 有无异常,或者PCH桥良哦。。

网友:
坐等大神出来解释

网友:
直接更换北桥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 修理也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