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7121T不显示

楼主(2015-07-26):
一下家哪来的机子,开机电流有到1A左右,拆开一看没有内存,找个内存,还是没有用,电流一样,把板子拆出来,显卡和北桥拆散热器是发现散热器只上了一颗螺丝,正常是3颗的,显卡和北桥是被做过的,怀疑是显卡虚焊,加焊无果,由于插不插内存一样的电流,没有过内存,就换了个内存,找了几个,都一样,其中一个电流上到1.2A,还是不显示,不过内存又把北桥加焊了,也是没用,在论坛也没有找到bios,各位大神,有遇到过的吗,还有显卡背面的开关对吗 ,版号是mbx-185

网友A:
北桥是pm965,显卡G86-750-A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是pm965,显卡G86-750-A2

前段时间修过,备份的 SONY

网友:
看到SONY就烦

网友:
修的地方有点多啊,不太好弄啊

网友:
我也修了个7121,加焊显卡亮了,没几天挂了,换张新的就不亮了,电流1.2的样子,内存不上也一样,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