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不上电(寻找论坛界大侠))

楼主(2015-07-26):
      各位大哥大姐,今天小弟收到一客户送来的笔记本 e420,拆机,裸板测试,能点亮,但是到LOGO就掉电了,此时电流0.08A,用手触摸待机D95280,烫手 ,多测试几次,直接不上电了,想都没想,直接发了两个D95280。

       到货了,装机测试,有电流0.02,不上电,瞬间测试待机3V 5V有,然后为0       电源接口指示灯亮。把另外一个D95280也装上去,还是老情况,难道在继续发一次95280?我买的是10元一个  是不是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A:
再换一个吧。要买全新原装的。就好用。

网友:
这待机芯片淘宝很多都不能正常工作,不过楼主还是先排除下后级与芯片的外围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芯片发烫换了,看你的描述待机芯片已经换好了,这机器插电瞬间有3/5V后关闭,按下开关后再出来。刷BIOS,查EC和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一个吧。要买全新原装的。就好用。

朋友你在哪买的?能告诉我吗?

网友B:
你把Q1901拆了看看,经常是这管的问题导致不能触发

网友:
BIOS 试下  待机芯片确定好的话  刷下BIOS 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Q1901拆了看看,经常是这管的问题导致不能触发

我来试试  谢谢

网友:
不触发很难修的

网友:
刷bios试试,兄弟

网友:
听说这款机器待机芯片经常出问题 买的也是

网友: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哦

网友C:
你这个 是通病机器    现在不知道你的上下管有没有问题哦

网友:
    就怕买到假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 是通病机器    现在不知道你的上下管有没有问题哦

测量了  没问题

网友D:
这个芯片真的10块钱好像买不到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真的10块钱好像买不到吧。。。

我在宝上买的

网友B:
去掉Q1901以后怎样?你机器根据你的描述待机芯片是正常的了,你重点要查EC的待机条件,有无收到 KBC_PWRBTN#后发出S5_ENABLE和PM_PWRBTN#。指示灯已经亮估计EC待机也能正常,很可能是桥的待机或者桥本身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Q1901以后怎样?你机器根据你的描述待机芯片是正常的了,你重点要查EC的待机条件,有无收到 KBC_PWRBTN ...

今天有事,来没来得及弄,明天上午弄,到时候第一时间通知你,真的很感谢

网友:
我记得这板子好像是触发了才有的待机哦,待机出来的话是芯片坏。仅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宝上买的
这个芯片最贵的时候75一个,现在也要差不多25的样子吧

网友:
95280这破玩意很贵的,10块应该买到假的或者二手的??

网友:
楼主这买的假芯片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这机器本来就是插上电就有瞬间的3V 5V好吧然后就没有了,要触发后才会有

网友:
芯片发烫不一定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楼主0.08是线性短路了吧

网友:
插电源 瞬间有3v 5v然后又消失是正常的 加热下d95280 估计芯片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