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主板点位图上的元件

楼主(2015-07-26):
请教下各位,这个是25兆欧的电阻?

网友:
25M欧???不应该吧,表示我也看不懂

网友:
看点位应该是25M的啊,下面标的还有10K,你测电阻是多大的啊

网友:
短路了的,准备淘宝上买,直接搜索不到,所以才来问问大家的。。。

网友:
大小:3.8*2.2mm

网友A:
是华硕的吗?什么软件打开的  我下载半天没一个能打开的

网友:
是25毫欧吧,怎么是25兆欧呢?

网友:
感觉像个捡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华硕的吗?什么软件打开的  我下载半天没一个能打开的

是华硕,软件:PCBRepairTool

网友:
右上角那个元件

网友:
求真相啊,各位……

网友:
25M欧电阻不会烧成这样

网友:
随便找一个不难找吧

网友:
新手,没料板,所以才查型号去买。。。

网友:
你可以查这个电阻的任意一点,然后在右边的方框里有详细的参数

网友:
ZT-H61D3PLATINUM-S4V     板号,点位图有吗

网友:
妈的,这都看不懂10K   0402的小电阻

网友:
你确定是它的点位?感觉不太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