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6 HM55 风扇狂转求助

楼主(2015-07-26):
接一台惠普CQ36 HM55独立进的机器,  进液修不了 客户愿意换主板 TB定一块 装机测试温度都OK。   可是风扇狂转不停 , 休眠都不停 。还以为主板有问题,又定一块装机还是一样。CPU 内存 硬盘换过了。前后定了3块主板都不行。求各位大侠给指点一下 。

网友:
改个电压算了,省得麻烦

网友:
额,这点小问题,跟卖板的卖家商量好下,直接改个3.3V的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拉个3.3V,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