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1A开机一会就屏暗~~~!!

楼主(2015-07-26):
联想 Y471A 从风扇口进了一点水,清理之后能开机了,但是一会就屏暗了,测得DISPOFF#是0V,追查至EC,测BKOFF#也是0V,到这就不知道该查那个信号,EC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BKOFF#?????

网友:
补充:EC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找一个3v拉过去试下

网友:
合并 5 6脚就可以了吧

网友:
楼主试一下  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看下LID吧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
连个3伏电压试试

网友:
lid正常不,正常可以拉个3v过去

网友:
从屏供电飞线过去到开启

网友:
直接拉个3V 给他就行了!!

网友:
强制拉高应该就行了

网友:
电压不稳定,直接飞线

网友:
不会是休眠吧

网友:
显卡工作正常 EC自然会发出

是在找不出可以强制给个3.3V试下

网友:
一般暗屏问题强制拉3.3V过去就能解决~

网友:
测一下  LID

网友:
看看107脚是不是

网友:
我觉得还是要查lid信号

网友:
强拉3.3  但是最好把EC那边给断开

网友:
是不是保险回阿里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