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D3能正常开机 不定时自动掉电

楼主(2015-07-26):
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先上图 这主板修得真累,问题就是开机后过2分钟就自动掉电然后在点开机能正常开机,刚开始以为是温度高了结果你懂的,测各供电都正常也能进系统就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掉电了,I/O换个 把COM芯片也干了,南桥也干了 BIOS也刷了都不行,后来只能求助坛友了,一高手坛友叫换393(上图 ) 拿起主板一看AZ393M芯片可惜的是这芯片没有啊,然后到处在料板上找有一个AS358M也不知道能代换不最后去查PDF对比下上图( )脚位定义都一样直接换上测机一天不用说了塞你懂的。。。。 就内存旁边哪个芯片,希望你们不走弯路,最后把主板图纸给坛友

网友A:
358不是运放器,393是比较器,前者是内部上拉,后者是外部上拉。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8不是运放器,393是比较器,前者是内部上拉,后者是外部上拉。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比较器好不 你看下两个的PDF情况就知道了 可以的哦

网友A:
能做下简单讲解吗,这个电路是不是产生5VDUAL

网友:
358是双运算放大器,393是双电压比较器。在主板电路设计中都是正,反相比较输出。358是内部上拉,393需要外部上拉!358多用在调压电路,393一般作信号比较!

网友:
不稳定,怎么就搞到399了,不明白啊,通病吗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爽

网友:
非常不错,修好了真是不错,谢谢分享出来,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做下简单讲解吗,这个电路是不是产生5VDUAL

对就是5VDUAL 不过主板只有一个U5 图纸上用U5A U5B 你一看图纸就懂了

网友B:
358在input+大于input-时,会输出高电平,所以在这电路上也可以用,但不知是否稳定。

网友:
好贴啊,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

网友:
不错  学习了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8在input+大于input-时,会输出高电平,所以在这电路上也可以用,但不知是否稳定。

358跟 393都是一样的比较器 输入平稳的电压

网友:
刚刚修到一块这样的板子,一样的问题,看了帖子,直接更换az393,拷机2小时,一切ok

网友:
技嘉的板子有这样的通病吗?  我之前也修到过这样的一块板子    也是换的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