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5,待机过高,奇怪问题!

楼主(2015-07-26):
之前太多问题了,就不说了,现在是刚开始的是没待机,51123的18脚没电压,刷了BIOS后,就待机0.1A了,感觉出了3-5V后,就短路了,51123换过,EC换过。待机的上下管也换过。不知道的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就是这个样子,没刷BIOS之前,是没待机,3-5V不出,刷BIOS后,一接电源就是从0.01左右,跳到0.1A,待机芯片发热。

网友A:
跳到0.1A时3/5V有无?查一下后级转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到0.1A时3/5V有无?查一下后级转换电路

待机时,有转换电压吗,还是开机,我还没换开关呢

网友:
0.1A时,没3-5V

网友:
3/5V对地值正常吗?

网友B:
不会是bios焊反了吧

网友A:
现在18脚是有开启的吧?把3/5V电容换一下,查一下反馈,VBST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18脚是有开启的吧?把3/5V电容换一下,查一下反馈,VBST电路。

18PIN,0.6V,不正常,不知道是不短路才这样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bios焊反了吧

没有,刷回原机BIOS就不会短路。

网友:
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芯片的条件查了哪些?EC的条件又查过没有?线性电压能否正常产生?待机不一定有3/5的

网友:
线性电压都正常。

网友:
后级肯定有短路的   烧鸡法测试下

网友:
感觉线性有短路

网友:
你感觉出了3V 5V,那到底出了没有?

网友:
vin的滤波不良也会芯片发烫吧

网友:
你修鸡也没个思路啊, PWM有没有短路都不知道,转换电压那边也么看,换EC刷BIOS 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干桥了

网友:
3-5V电感都去掉了,还是一样。会不会不后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