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左侧彩色数线,求救啊

楼主(2015-07-26):
如图,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得救吗?按压液晶排线没有变化,右侧显示正常

网友A:
直接报废了吧。这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报废了吧。这屏

一点救都没有了吗?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别求救了,是屏坏了

网友:
严格来说  你摊上事了  因为我也这样过我的彩色条文在中间

网友:
这还救啥呀,屏坏了,,,

网友:
救什么?想就出钱换屏吧

网友:
屏挂了,没得救的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修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屏坏了,报废吧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
这个在我们这边都是修不了 可能工厂里面有办法

网友:
屏幕 坏了,没救了

网友:
换屏,换屏,最好让他在你哪里买显示器。

网友:
屏坏了,赶快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点救都没有了吗?

除非你有很牛逼的技术

网友:
屏坏了咯。。。。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啊,什么牌的啊

网友:
屏坏了 除非你有厂家的压屏机你才能修得到

网友:
屏坏了再修啥啊

网友C:
是你修成这样的,还是你修好发现是这样的啊

网友D:
来 我给你换 500元

网友:
屏坏了,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换屏差不多买个新的了

网友:
  尸体看好了   不多说

网友:
check screen data connectors behind the screen

网友:
拿来,我给你用屁股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你修成这样的,还是你修好发现是这样的啊

DIY途中搞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 我给你换 500元

不必了,呵呵,我买全新的都没这么贵

网友:
逻辑板受潮了   有压屏的 也许会好

网友:
如果有图纸的话,可以学学手,然后换个新的。

网友:
换屏就有的救

网友:
可以去找屏压机,重新压屏,费用是你显示器的价格

网友:
屏挂了,没什么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屏碰着了,一般没法了,等于报废

网友:
这还用说吗  屏挂了  还修毛

网友:
这个 还求救 !!我去 !!

网友:
新手上路。换机吧

网友E:
屏上模块坏了,只能用压屏机更换
古典浪漫
请问是屏后面那个长条板上的模块坏了吗?
详情

网友:
多半是屏的问题 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450元保修好。

网友:
很明显 屏挂了

网友:
直接换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上模块坏了,只能用压屏机更换
请问是屏后面那个长条板上的模块坏了吗?

网友:
屏坏了 , 买新的显示器吧!

网友:
换屏吧,这样用起来很伤眼的

网友:
确定 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可以修的

网友:
屏坏 买别的吧

网友:
;屏坏了 ,直接报废

网友:
是屏挂了。

网友:
屏供叫坏了

网友:
屏坏了 没救了

网友:
别求救了,是屏坏了,除非重新压屏

网友:
这很明显嘛没得修

网友:
屏问题吧,有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