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00 板号 DATE2DMB8EO REV:E 掉电分析,在刷BIOS无效的前提下

楼主(2015-07-26):
在论坛里看了好多都说是写BIOS可以解决掉电问题,但不是每一台都是可以解决的,我这台机器已经在论坛里下了好多BIOS,有说通刷一定解决的,但到最后还是一样的故障,换了25Q32BVSIG,还是一样掉。

先裸板测试,只装内存,确定CPU散热已经做好,不接硬盘,不接屏,开机过20秒就掉电,把内存条拆了开机,还是开机20秒掉,换过一块CPU还是掉。

首先掉电看是在什么情况下掉,下面我用的是排除法,总有一个地方引响到掉电

1、把PCH BIOS(U17)拆了,还是掉(你们好的板试一下把BIOS拆了会不会开机掉电,我这个是10秒掉电)

2、试着把部份能去掉的供电电压去掉(内存、显卡),直接加电掉电(此方法不可行)

3、测量时序都是正常,上图

现在没有思路了,求解。

网友:
感觉分析的很乱,没有头绪。测测电压,查查温控。

网友:
测试各电压正常,温控正常。

网友:
要是能排除你所提及的硬件 还有bios
那就只剩下供电了也许是某一路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
掉电之前电流有多少

网友A:
没有示波器,很难用万用表测出来的

网友:
是有显示后掉吗?掉了后能再次触发吗?

网友:
估计还是温控这路出问题 你断开试试

网友:
CPU  nec大电容?

网友:
没有nec大电容呀

网友:
像掉电这种情况一般是有5种情况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首 先是温控芯片或温度
CPU滤波电容不良
桥显卡虚

网友:
还有就是待机芯片不良
桥RTC复位电压不稳

网友:
感觉故障应该在IO这边,查一下送到IO的开机信号是不是有被拉低!

网友(2015-09-04):
我的也会掉,刷了BIOS还掉。再刷一个看刊

网友:
开机时用手摸你板子上看有没有烫的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如有NEC  先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示波器,很难用万用表测出来的

小伙子,又抓到你了

网友:
楼主,你的那个修好了没,我也遇到和你鼓掌一样的l600 刷了好些个bios都不行,我怀疑是显卡引起的掉电,在查一会不行干显卡了。

网友C:
东芝的机器大多有NEC大电容看是不是它的问题,一般看到大电容都换掉

网友:
不大问题吧,修好没

网友:
思绪好乱耶,一步步按时序来测

网友:
搞个示波器,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又抓到你了

我是很久没冒泡了!!居然都被你抓现行了

网友(2015-10-04):
引用 网友C:
东芝的机器大多有NEC大电容看是不是它的问题,一般看到大电容都换掉

这个机器没有大电容,兄弟

网友:
我这个机器都不触发了, 悲剧,之前还能点亮

网友:
你用风枪调到300度慢慢吹一圈南桥看下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话,是真的不好修啊,有示波器的话,就可以查看波形

网友:
显卡有问题 也会这样的

网友:
先把温控断开,如果还掉的话就上示波器测供电是否稳定无杂波。

网友:
定时掉电,BIOS问题居多,楼主可以合成一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