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侠 帮忙看看板号是什么?

楼主(2015-07-26):
麻烦各位大侠 帮忙看看板号是什么?

网友:
:'(:'(在线苦等

网友:
看不出来,直接搜机器型号吧

网友:
字太小了,看不清啊

网友:
好像是t400吧,图片照清晰点,好像是正面左下角有板号。

网友A:
你这是IBM的是不是,不用看板号,直接看机子的型号。

网友:
直接收机型

网友:
这个我也看不出来,找机器型号

网友:
可以搜机器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IBM的是不是,不用看板号,直接看机子的型号。

是的IMB  的板。不知道从哪 里看。请问 如何看机器型号?有什么字母开头?

网友:
很老的主板,,实在是看不出来

网友:
   白条码上看的

网友B:
IBM的吧 看下机器的B壳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M的吧 看下机器的B壳就行

没有壳子

网友:
吧贴纸撕掉  看看有没有被盖住

网友:
确实是很老的IBM板子了,应该是纬创代工的啊,你看看在内存槽贴纸下面有没有?

网友:
这怎么能看的清啊。只拍有字母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IBM的板子。

网友:
看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