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v无法开机?

楼主(2015-07-26):
一台飞利浦190v插电,无法开机,取板,测量。电压5v,18v都有,去掉屏线,直接接灯管,能开机,用19显示器板子,也能开机显示,5V直接到一个
三极管
转换到屏,驱动板715g3226-1.驱动芯片NT68667FG,请问一下遇到的朋友,哪里问题
芯片

网友:
接个5v电压到驱动板试试

网友:
5V电路 问题

网友:
5V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像是带不起负载,5V电容都换掉